编程
关于WINC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7-21):
有几个问题想在这里集中请教下:
1,、原本一套PLC控制一个热处理炉,现在为了节约成本,想在一个PLC上控制两个热处理炉。两个炉子单独运行,互不影响。(因为炉子比较小)请问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是不是增加一套温控曲线的计算就可以了?
2、在一个wincc项目里面,可以同时监控多少个PLC?最多可以同时监控多少个PLC?
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要看你的PLC的运算能力是否能承受2台。
第二个问题要看你的上位机所采用的通讯设备,如CP5611能接受的链接对象为8个。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