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欧姆龙与三菱PLC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之前公司一直是用欧姆龙的PLC 台达的伺服电机 1、回原点的方式是这样的每次原点回归 伺服高速运行到原点接近的时候伺服减速到原点的时候伺服停机 2、回原点的时候比如原点接近在原点的右边 伺服电机会先往左高速运行碰到左极限的时候再往右运行知道经过原点 。在经过原点接近的时候然后再减速返回到原点 这个原点接近怎么使用也没有看见说明书那里有什么原点接近、、、

楼主:
现在用的台达的原点回归指令 怎么都是到了原点的时候才减速 然后过了原点才停机 怎么和欧姆龙 的不一样 之前欧姆龙的是我一个领导写的他现在走不不做了 ?

楼主:
谁能告诉我原点接近怎么使用呀

网友A:
看你用的是哪个定位模块啊?比如NC413看说明书上就有解释了

网友B:
三菱ZRN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多看看操作手册。问题不就解决了!

网友D:
回原点问题:是刚接触伺服都会碰到的问题,我的经验理解首先要理解原点和原点接近作用是什么?
1.原点,用来绝对值定位的参考点,所有的位置以该点为起始;
2.原点接近,当要求高速归零同时提高定位精度的时候需要使用原点接近来减速;
3.一般只需要原点就可以;
4.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方式,具体参考说明书及手册;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E:
原点接近应该需要接入一个i/o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