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P1E通信时报警

楼主(2011-07-21):
我与CP1E通信时,刚上传好程序就弹出红色报警“新PLC1上有错,请检查误日志”,请大位大哥帮帮我。多谢了。。。。

网友A:
没碰到过你的情况,程序先编译一下,如无错误,排除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换根好一点(或短一点的)的USB线,再试试

网友C:
先看是什么问题再说,点看错误日志,一项项排除他,比如说你要先格式化内存,再导一次程序,有时候内存错误就会消失,有些IO效验错误也是一样, 大多数简单的关电开电就能解决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因为是成熟的程序,换过USB线还是有同样的报警,一报警画面什么都不能动,只有强制退出软件,所以基本看不到里面日志报错,重装软件仍然有同样的报警,找别人拷了个软件依然有,是不是电脑的问题?(我的电脑是联想昭阳E46。XP系统P6200处理器)。

网友B:
可能你的电脑USB驱动能力太差了吧。能联机下载报错,我们也常遇见,我现在就是买了根很好的USB线,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兄弟 ,cp1e编程软件是什么 版本的啊? CX-PROGRAMMER?

网友B:
我现在用CX-ONE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