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

楼主(2011-07-21):
哪位师傅知道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3KW以上的变频器,我所知道都是1KW以下的。因为农村都是单相电,用三相电成本很高!

网友A:
单相入三相出的变频器,我正用的中源动力的就有,惠丰的应该也有吧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B:
3KW以上没有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吧

网友C:
我也只见过单相220V/1KW一下的变频器,咨询生产厂家呀。

网友D:
接触的都是小功率单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