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1):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程序的时间继电器前面条件没有满足怎么会自动计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前面的条件S54导通,M512不通,Y5不通

网友A:
你的描述让我不知道M512、Y5到底是通还是不通了……
如果M512、Y5是线圈没有导通,那么该处所用的两个常闭触点是导通的,所以时间继电器前的条件是满足的,所以它自动计时了。
在监控时,只要相应触点或线圈显示为蓝色底色,那么就说明它是导通的。

楼主:
说错了,是S44导通、M512导通、Y5不通,但是T155会计时,不存在双线圈,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都在线监控了,T155前面的条件没满足,换了个计时器也没起什么作用,把M512换了同样没什么效果

网友B:
程序不对,不是这个程序,比较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对,不是这个程序,比较一下程序

就是这一步啊,别的时间继电器都没有问题,而且只有在S44为1、M512为1、Y5为0的时候计时器才会计时

网友C:
应该是出现双线圈了,要不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程序都检查过了,可以排除双线圈,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也换了都没用的

网友D:
Y5的线圈所对应的程序应放在上诉程序的前面。否则,有可能出现上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Y5的线圈所对应的程序应放在上诉程序的前面。否则,有可能出现上诉问题。

这位大哥有什么原因吗?但是我程序中M512的常闭是断开的啊!

楼主:
都没有人遇见过啊

楼主:
还有就是以前设备上面一样的程序但是现在在设备上就是不能用也搞不懂

网友E:
很好奇的一件事,上述M512是b接點,Y5也是b接點,理論on時是不導通的,off時是導通的。
如果有連線時監控時,也會亂跳,那Y5是輸出點,控制的是什麼呢?有作動嗎?
有作動代表是沒有導通。這是看是否有程式那裡有卡到。
原則上不會出現這類型的問題。

楼主:
我这里面的Y5是Y0发脉冲的方向信号,M512是标志位,当M512不通的时候,Y5是通的,当M512是通的时候,Y5是不通的,现在奇怪的是前一个状态不计时,到了后一个状态计时了(即当M512导通时,Y5不通,S45是常通的)

楼主:
我是监控到这个状态时的时候,T155在计时的

网友F:
什么型号的PLC程序,可以否上传上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监控到这个状态时的时候,T155在计时的

都无显示有计时的,若是乱的华,连S45都换了看看怎样。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无显示有计时的,若是乱的华,连S45都换了看看怎样。

这个不是当时剪切到得,但是状态就是这个状态

网友H:
可M512在某一条件下出现高频闪动,由于闪动速度过快,M512导通了你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M512在某一条件下出现高频闪动,由于闪动速度过快,M512导通了你看不到。

应该不会的,M512我是置位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型号的PLC程序,可以否上传上来.

三菱的PLC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监控到这个状态时的时候,T155在计时的

哪里在计时撒,T155计时了吗?如果T155计时下面就应显示10,而显示的是0 呢,是不是搞混淆了哦?

网友J:
只要动作条件就满足

网友K:
常闭点 的 初始状态是 1 啊笨蛋

网友G:
我看问题所在的是你的T155所在的状态S,当S关闭时候,T155计时会自动回0 的,你要监控一下
  T155 所在的状态继电器S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问题所在的是你的T155所在的状态S,当S关闭时候,T155计时会自动回0 的,你要监控一下
  T155 所在的状态继电器S

我刚才在线监控了一下

楼主:
现在是通了反而不计时,不通到反而计时,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L:
学习,但是你的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但是你的描述不清楚

直接看上面的截图就清楚了

网友M:
程序问题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楼主:
引用 网友M:
程序问题

程序没什么问题,就一个计时器,排除双线圈的话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GX_developer不会自动检查电脑中程序与PLC中程序的一致性。
原因应该同4楼所讲, 电脑中的程序与PLC中的程序不一样,用于监控的程序M512是常闭点,而实际上PLC中的M512是常开的,这样才会
通了反而不计时,不通到反而计时

所以把程序写入PLC或者将PLC中的程序读出之后再监控看看吧。

网友N:
因是步程序有问题,再查下程序

网友O:
把Y5 换成Y6试一试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在线监控了一下

我说的并非是S54  而是T155 是在哪一S 运行的?,用步进梯形图的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监控所在步,所有条件都通,但是指令不会执行的情况,指令执行前提是这个状态 S  ON的情况下才会执行。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并非是S54  而是T155 是在哪一S 运行的?,用步进梯形图的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监控所在步,所有条件都通,但是指令不会执行的情况,指令执行前提是这个状态 S  ON的情况下才会执行。

这个不再状态步S中,在外面的公共程序中

网友P:
同意4楼的观点:PLC中在运行的程序不是你监控的程序,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你新建一个工程,然后读取PLC内的程序再监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_developer不会自动检查电脑中程序与PLC中程序的一致性。
原因应该同4楼所讲, 电脑中的程序与PLC中的程序不一样,用于监控的程序M512是常闭点,而实际上PLC中的M512是常开的,这样才会。
所以把程序写入PLC或者将PLC中的程序读出之后再监控看看吧。

都试过了,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PLC程序执行是扫描方式的。在第1个扫描周期时,你把S44线圈放在此程序的前面,M512,Y5的线圈放在后面,在执行此程序的时候,M512,Y5的线圈还没有动作,M512和Y5触点都是导通的。所以,当S44闭合时T155就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程序执行是扫描方式的。在第1个扫描周期时,你把S44线圈放在此程序的前面,M512,Y5的线圈放在后面,在执行此程序的时候,M512,Y5的线圈还没有动作,M512和Y5触点都是导通的。所以,当S44闭合时T155就会动作。

那这样的话计时器只能工作很短时间的,但是我现在是T155一直在计时的

网友Q:
T155前面加一个M8003常开点,如果不计时,还是检查程序的合理性。

网友Q:
程序在设备上正常使用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T155前面加一个M8003常开点,如果不计时,还是检查程序的合理性。

再加个条件就不计时了,但是程序也没什么问题啊,计时器也没有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程序在设备上正常使用过没有?

以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正常的

主题回顾
rockey:
如果没有变更过程序,查查外部吧。

网友R:
没理由呀。

网友A:
还没解决?如果方便的话那就直接上程序!大家去找PLC监控看看。

楼主:
以上就是相关的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