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三菱3U系列的问题,望大虾给小弟指导

楼主(2011-07-21):
之前用FX2N的PLC。高速记数器记数还是比较准确的,另一套设备用FX3U系列,高速记数器特别不稳定。是不是和干扰有关系呢?设备一样,算法一样。就是PLC种是FX2N,一种是FX3U。望指导

网友A:
你自己算算机台出现调脉冲时候的速度,一秒钟有多少个脉冲,验证一下FX3U端口的速度跟上没有,还有的话编码器联轴器有没有打滑松动,这也是经常碰到的。

QQ:84818626

网友A:
或者你把编码器的线数加大了吧

QQ:84818626

楼主:
编码器线没有加大,但是很长,高频接近开关旁边还有一个电磁制动器,这会不会有信号干扰

楼主:
我监控程序的时候程序读数有不正常现象。机器停止记数了,但记数器有时候还读参数

网友A:
监控看看程序有无问题,有可能是程序事情,毕竟是不同型号的PLC.
如果机器有微量的振动,这样也会影响编码器的输出,而你接的是单相增量的吗?最好接的是两相。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