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的脆弱

楼主(2011-07-21):
三菱的gx developer怎么这么脆弱,下了好几个版本,7.06,8.5等待,8.5的安装好了不能新建和打开文件,7.06的装好后可以新建和打开文件,但连机时关闭软件,再次打开软件提示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网上查了下,有很多网友有这种情况,尤其是不能新建文件,说是要重装系统,关键是换了个系统还不一定能用,我不可能买个十几张系统盘一个个装了试吧,那不要累死啊哎,小日本平时做的东西还可以的啊,怎么就这么个编程软件这也不兼容那也不兼容,想装个软件编程这么麻烦,感觉想要用三菱PLC编程软件要看你的运气的,运气好的话一下就能成功使用。

网友A:
那难道我的运气很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好几台电脑,系统XP Vista Windows7都有,
安装三菱的gx developer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B:
三菱的软件,从FX-WIN一直到现在的GPPW8.X,从来没遇到过任何问题,安装的时候一路 下一步,[除了自定义路径以外]。安装完成后,连重启都不用,直接使用。

网友C:
这个其实不是三菱软件的问题,是你的系统使用了精简版本,建议楼主去下载一个过期罐头的XP和WIN7 32BIT的,这两个我都试验过,三菱、西门子的工控软件都没任何问题。

网友D:
楼主说的,我有一次,是因为系统的原因而无法安装成功,但安装成功后狠好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从来没问题了呀,最早我是掏钱买的,加入论坛后软件就没花过钱了。

网友F:
从7.06一直更新到8.86都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G:
这问题俺没遇到过,不过我个人觉得三菱的软件比不上台达,信捷=一些软件,用起命令来很烦人,连保存也一样,本来想不学它的,可是有客户要求用三菱的PLC和触摸屏,没法,只能学习,唉........................

网友H:
那难道我的运气很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皖虎

网友I:
那难道我的运气很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K:
三菱的软件的确不咋地。。不稳定

网友L:
是系统的问题,不怪软件

网友M:
没遇到过问题,
是LZ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N:
你的系统有问题,装一个XP专业版的SP3就可以了。不要懊恼

网友O:
我遇到过,换了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P:
电脑需要重新装系统

网友Q:
装原版系统 不要装精简版的 应该可以 我以前就这样 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R:
是不是软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S:
装过多次,未遇到问题。

网友T:
系统问题。我经常碰见。

网友U:
楼主安装的问题吧,我怎么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V:
GX软件安装.doc,我照这个安装就好了

网友W:
我都是用的XP SP2原版的系统 重来不用ghost的系统的,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了,三菱的软件对系统还要求不高了,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才高了,XP SP3的系统都不能装的

网友X:
没有遇见过这个情况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Y:
你把你机子里面多余的程序全关了再安装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Z:
那难道我的运气很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装个完整的系统试试

网友AA:
我的WIN7 安装起来开始也不能新建,后来好了。经验分享:
1,要先装运行环境;
2,安装时不要勾选“监视”;
3,要由正确的序列号,最好使用默认目录;

网友AB:
安装时注意安装路径,最好是默认安装,千万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的文件夹内,至于操作系统版本不是问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AC(2011-08-20):
我也沒有這個問題,建議更新版本處理。
請勿安裝精簡版本,易出現異常。

网友AD:
用了6年得三菱,从FX-WIN 到GX decelop 再到 GX WORKS 2 ,系统版本也有好几个,从来没遇到这种问题。楼主太衰了,还是不要干工控吧,光是软件就折腾成这样,以后遇到的难题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网友AE(2012-05-23):
你换个深度系统试试吧

网友AF:
7.06一直更新到8.86都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AG:
,偶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在安装完软件遇到,而是在使用中出现过,主要是由于系统的一些问题,导致了那个问题的出现了,我重新启动系统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软件了,估计还是你的那个系统有问题,软件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H: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装一半就出现了
windows7 32位旗舰版下安装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版本:8.86Q装一半就出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AI:
我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J: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K:
如果第一次安装三菱的软件会有这个问题,那肯定是你盗版系统的问题,倒也不是兼容的问题,应该是少了相关文件,特别是DLL类文件。如果第一次安装成功但是无法新建文件,那是你在安装时可能勾选了“监视”。如果你是因为升级后造成一大堆软件应用问题,很可能就是你卸载软件时删除了特殊的文件或文件夹,建议删除旧版本软件时不要手动删任何文件及文件夹,用系统自带的“安装或删除”或第三方软件进行删除,如果删除后有提示还有部分文件未删除,此时一定要保留这些文件,不要删,否则你必须还原或重装,因为你查不出你到底删了什么

网友AL:
可能安装的时候 多点了什么吧?
我安装8。86的时候,也遇到情况

网友AM:
用GX WORK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N:
遇到过。因为盗版系统的问题吧、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AO:
怎么!好像就楼主一个人遇到呢?真是太衰了

网友AP:
现在一般都用克隆版的电脑软件,装不到正版的软件,所以我一般不敢装8.5的,装好了用不了,8.5的安装好了不能新建和打开文件,我有同感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AQ:
1 如果是全新安装先安装ENMEL中的环境安装程序SETUP。EXE,然后在安装主程序SETUP。EXE
2 如果以前安装过,要先进注册表HKEYLOCAL-MACHINE下的SOFTWARE下的MITSUBISHI,将MITSUBISHI这个子目录全部 删除后才能安装程序,方法和第一步相同,否则会出现能正常安装软件,但一运行软件就会报错的现象

网友AR:
下了好多的版本,没有遇到过问题啊。

网友AS:
那难道我的运气很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