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请进赐教

楼主(2011-07-22):
采集一连续变化量,在坐标系里绘制出变化曲线,将这个曲线与标准曲线进行比较,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判断OK,超出范围判断NG,用什么方法实现呢?PLC能做吗?

网友A:
在一定范围内,不就是区域比较么。
PLC能不能做要看你需要的采集速度。

网友B:
1、要求精度
2、采集速度
3、就看你需要怎么样处理,你的PLC能否满足了(假如你要进行浮点运算,但你PLC未必支持)

网友C:
PLC带触屏能做。关键如2楼所说的速度各精度问题。

网友D:
要求不高的可以做。最近做了一个起重机的速度监控程序,跟楼主要求的功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