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我们这有个西门子s7-300的PLC,上次把MMC卡拔出来一次,再放进去,就丢失数据了,请问各位论坛大大们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方法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A:
你将一个正在读写的硬盘拔掉看看是否会掉数据就知道为什么了。

只有通过制度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比如按个摄像头,随意拔卡拍到罚款5千。

楼主:
谢谢cvlsam的解答,但是当时plc没有上电,不是在读写!求解?

网友B:
西门子的就是牛B,只要你在断电情况下插多少次都没问题的,就怕你拔卡后通电(不是原卡或无卡),都会出错!!因有数据在临时数据块内.

网友C:
你肯定是拔卡后上电了,
一旦拔掉卡后或新卡上电后原卡的寄存器数据就会丢失。呵呵。有些东西不要轻易实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就是牛B,只要你在断电情况下插多少次都没问题的,就怕你拔卡后通电(不是原卡或无卡),都会出错!!因有数据在临时数据块内.

同感,同感!

网友E:
安全操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接线;拔插卡都必须在断电状态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