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PT为什么经常出现弧光接地

楼主(2011-07-22):
请教高手 10KVPT为什么经常出现弧光接地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柜体内的金属部分离线太近了吧。距离太近的话就会达到放电距离,就会产生弧光放电,距离太近弧光不能自己熄灭,这样就是弧光接地了。适当调整一下距离(先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楼主说经常出现,我觉得的80%是这个毛病。

网友A:
顺便说一句,10KV电压的安全距离是0.7米,但为了安全一般都选择1米。

网友B:
这个不好办,貌似是线路原因多,人家都不投,你这里投了,你就成了线路的保护了,线路上有问题,你这里保护。我们最后都是不投PT,不然整天出问题,而实际上不是我们的问题。

网友C:
我公司10KV 35KV 110KVPT柜还没有出现过弧光接地,但是35KV动力出线柜出线过一次弧光短路,那是由于35KV网络中一台10000/35/175电弧炉低压(三角形)接地造成的,幸亏我的35KV动力柜短路电流整定值整定的比较小,不然我的柜子要报废。其实柜子都是国标的,安全距离是没问题的,弧光接地的最终原因就是电网中有瞬间过压产生,并且这个电压是低于大气过电压的。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电环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湿度,或者导电性粉尘等等容易造成电离的因素有没有?

1162859666@qq.com

楼主:
谢谢 我仔细查了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的 环境很好空气干燥也没有粉尘 好像35KV站供另外有一台高压电机它一起动我这就弧光接地 后来我把高压限流熔断器给取了 这样运行可以吗

网友B:
嘿嘿,我们也这样做的,反正现在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E:
一般是绝缘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