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用FB58做的温度控制,不管是低于设定值还是超过设定值LMN-PER输出始终是0

楼主(2011-07-22):
用FB58做的温度控制,不管是低于设定值还是超过设定值LMN-PER输出始终是0,我的MAN_ON是true,只有在MAN中输入值才又输出,改成FALSE后,输出LMN-PER立刻就是最大27648。我的参数设定都是按照手册上一点点设定的。求救,项目急用。。。。。

网友A:
把你调用fb58这个地方截个图出来看看是不是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