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能找到端口,但认不出型号

楼主(2011-07-22):
西门子226 PLC能找到端口,但认不出型号,软件重装也不能解决。哪位朋友知道如何解决?
用同样的线,另外一台电脑可以认。

网友A:
出现UNKNOWN,经常的事,换编程电缆试试
山寨的电缆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C:
要相信,西门子的“卑鄙”不是一般的,编程电缆他的一根多少钱?利润很大。你试着用很低的版本软件试试。我估计高版本的软件他都做了手脚了都

网友D:
一条原装好像要800左右

网友E:
两个端口都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