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买了条力特usb通用串口不能使用,光盘里的资料说适用于vist系统,可我换了还是不能用。请帮忙解决,万分感谢!因为想用它连接plc电缆线在笔记本电脑上编程。

网友A:
看看驱动装的有没有问题,不行就咨询厂家

网友B:
Z-tek用户飘过~

所谓USB转换电缆能用的,就是指其在你PC的设备端口中可以看到其虚拟的串口号,这种我们就认为USB转换电缆没有问题。

而造成不能与通讯设备进行通讯的状况,无非就是2种状况:
A、USB转换电缆转换的为虚拟的串口号,比如在笔记本上常常虚拟成COM4,而用户则不管,似乎固执的任务就必须是COM1,也不知道在通讯程序中设置一下。
B、一些通讯设备需要RS232串口有硬件握手信号,而很多USB转换电缆仅仅转换出TX,RX以及信号地,并非真正的串口,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通讯失败。

Good Luck~

网友C:
看看COM口设置对不?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下。

网友D:
USB转换电缆转换的为虚拟的串口号,比如在笔记本上常常虚拟成COM4,而用户则不管,似乎固执的任务就必须是COM1,也不知道在通讯程序中设置一下

网友E:
一般都是设置问题 驱动安装是否成立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

网友F:
在通讯软件中设置一下

网友G:
2楼说的很详细,支持

网友H:
方法如下:
                   1:买带串口的笔记本(很少,现在基本上就剩下联想的昭阳系列,戴尔的D630早已停产了)
                   2:扩展坞(上面自带串口,品牌机才有扩展坞)
                   3:光驱转串口(IBM以前的本本有)
                  4:PCMK 卡转串口(还可以,一般都支持)
                  5:串口转USB线(最差的,一般都是PL2303的芯片,很久很久以前为 IBM生产(台湾代工)的卖将近1000的除外)
                  6:如果如果你是硬件牛人和DIY爱好者并且有大把的银子,那么你就可以把本本的USB口改为串口,风险很大,慎重

网友I:
USB转的不靠谱

网友J:
楼上说的不错,USB转真的不靠谱,偶尔能接上还不稳定

网友K:
买 根OMRON原装的吧,国产的质量都不太靠朴

网友L:
检查你安装的驱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将USB电缆插上显示端口如果有?号那就是驱动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