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发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第一张我要明白为什么SMD82传送一个-1给它,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我看说明范围没有负值传送的,第二张图Q0.0的表示拉膜的脉冲输出口,M0.5是拉膜完成的位,我感觉看程序是脉冲输出和完成标志位你同时动作的,难道不是Q0.0脉冲发完,M0.5才置位吗?不解,求解释。

网友A:
别忘了,在PLC的最终运算里都是以2进制的形式进行的。-1转成2进制就是1,程序意思是从第一个脉冲开始计数(就是间接指定,也可以说是虚晃一枪)。第2个问题:这个置位(S)M0.5,程序里说是拉模完成,在别的程序段里肯定还有复位(R)M0.5这个程序。因为在程序里置位(S)和复位(R)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程序中实数比较的结果满足接通的要求,M0.5就接通,Q0.0也有脉冲输出,当脉冲数输出完成用脉冲的特殊继电器在复位M0.5。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sgily)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这两个不是一个轴!你看清了没有,一个是Q0.1(SMB77)一个是Q0.0(SMB67)做电工的一定细心,不然害人害己!
这个程序里没有看到脉冲发生中标志,或者脉冲完成中断!

楼主:
我就用2个脉冲输出啊,两个不是一起的

网友C:
第一个指令的意思是给定控制数,第二个是初始周期给定,第三是周期增量,第四是选择输出点。
第二段,一个停止的程序。我在西门子专区那都发过了程序。自己可以下来参考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是不是西门子的编程最难? 请问侠客?

网友E:
-1个脉冲应该就是很大一个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