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1-07-22):
我在用一三菱FX1S30MR-001的PLC。现在总是一些触点输出自动停止。并且可以立刻启动。用一段时间又会自动停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售后

网友A:
估计是坏了 硬件问题吧

楼主:
难道是里面继电器坏了,那也不应该还可以启动呀,还有不应该两个同时停吧。
售后

网友B:
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养化接触不良,换掉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C:
估计是坏了

网友D:
不工作时输出指示灯亮吗。

网友E:
你螺丝扭紧了吗?

网友F:
输出指示灯与输出执行动作是否一致,不然的话有可能输出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特别是直接输出接法的PLC应更加注意,正常使用PLC,PLC是不容易损坏的,我公司的PLC快10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每次出问题都是外围的问题

网友G:
可能是输出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H:
先检查接线端子,有时候端子松了也会这样的,再测试一下输出继电器看停的时候有没有接通

网友I:
可能是处理器毛病?

网友J:
你所说的触点输出自动停止,不是说的PLC吧,PLC那里有触点让你看见。
如果是外围继电器触点,那你看一下,触点停止时,控制此触点的PLC上输出点的灯是不是亮的。如果灯亮,把外围元件换掉了,如果灯不亮,看一程序,控制此点的输入端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就换个PLC
好好学习

网友K:
仔细检查下程序,线判断程序没有问题,再检查PLC

网友L:
检查互锁电路,停止按钮。

网友M:
估计是PLC的24V电源有偶尔短路现象。

网友N:
应硬件问题,以前我也试过拔开通讯线,全输出点闪了一下!够惨了

网友O:
检查连接是否可靠,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P:
输入端螺丝松动,给的信号不稳定,及外围线接触不好也会导致输出不稳定现象。我在维修过程中遇见过,其他PLC也有这样的现象。
向朋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