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以前用的是CPM的和三菱的刚换CP1H的有的指令不是太习惯,,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想做个设备运行时间统计。就是设备开始运行后程序开始计时,停止就暂停计时,可以通过屏幕显示出设备累计开机运行时间。
我想的是,先开机一次记录当前PLC时间,以后保持不动,然后再通过运行按钮触发PLC计时器按秒运行。再通过加减运算把值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还有就是CP1H的内部时钟存储放在哪个位置的,地址多少,,
2、我想记录一个光电开关触发次数。因为动作很频繁,数值以后会很大会不会出问题,,

主要是第一个问题,,应该做设备的都需要做的,有座过的可以来聊聊。。。有模板的最好,,呵呵,,我来学习下,,,,,

网友A:
PLC自动的时间,我用的是CP1L的时间在A351区开始的4个字中,是8位的,要自己读出来重新分解。CP1H也应该在这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