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欧姆龙的BIN与BCD有说明区别?向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BIN二进制
BCD十进制,最大9999

网友B:
引用楼主梦幻男孩于2011-07-22 16:42发表的 BCD与BIN的区别 :
欧姆龙的BIN与BCD有说明区别?向请教大家一下

不只是欧姆龙PLC,BIN是二进制,BCD是4位二进制的十进制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简称BCD码,即BCD代码。Binary-Coded Decimal‎,简称BCD,称BCD码或二-十进制代码,亦称二进码十进数。是一种二进制的数字编码形式,用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代码。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优秀回帖!
  • 下载积分:+2(dl2006) 优秀文章

网友E:
    2楼的说错了吧,BIN确实是二进制数,但是BCD是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10进制的0-9的数字
    BCD-0001=1(十进制)
    BCD-1111=15(十进制)
    一般习惯上也叫8421码,一个BCD码表示的最大数是15,并不是9999
    谢谢你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优秀回帖!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谢谢fxh19861017大哥的指正与详解,是我说的太简陋了,【BCD-1111=15(十进制),一般习惯上也叫8421码,一个BCD码表示的最大数是15】,我平常简陋的说法是4位二进制的16进制。
  • 下载积分:+5(fxh19861017)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F:
    多谢楼上的各位的精彩讲解,我也来听听课。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多谢楼上的各位的精彩讲解,我也来听听课。

    凯撒大帝大哥您太谦虚了,您是开发商,我是业主,我有什么说的不对,尽管指正,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不断提升自我

网友G:
    6楼也是胡解释:
    “一个BCD码表示的最大数是15,并不是9999“

网友H:
    在讨论中共同进步

网友I:
其实BCD码是在人们习惯的十进制数与二进制数之间建立的一种联系,即用4位二进制代码来表示十进制的数。BCD码有多种方案,其中有8421码,2421码,5421码,余三码等。注意:BCD码用4位二进制代码表示的只是十进制数的1位,如果是多位十进制数,应先将每一位用BCD码表示,然后组合起来。如(8421码):1000   0011 =83     ,  0001  0101 =15
  •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优秀回复!

网友I:
    8421码可以说是最常用的一种BCD码。

网友I:
    Binary简称BIN(二进制数),它只由0和1组成,自左到右由高位到低位排列,计算规律为“逢二进一”或“借一当二”,因此二进制数就是以2为基数的计数体制。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通俗易懂!

网友B:
    终于把【玉】引出来了,谢谢shi2999 老师详解。

网友J:
    BCD是十进制数,BIN是二进制数

网友I:
    老师就不敢当,大家一起

    交流学习而尔
  • 下载积分:+5(fxh19861017) 优秀文章
    皖虎

网友E:
    楼上的解释得很精彩很详细

网友K:
    bcd用编码器时,用到BCD,输入  0011    0001    0000    0111   代表输入3    1   0   7  四个数,然后通过传送移位 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如 3107,或1037等等

网友E:
    BCD码在PLC中的应用-用数码管显示PLC内部的时钟,首先要确定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这样才能选择芯片,还有带锁存不带锁存的,是采用扫描的方式还是单个驱动,型号有很多啦,有CD45系列的,有74LS系列的,芯片功能是BCD-七段码,,总共有16个引脚,9-15脚接七段码,8,16接电源,3,4,5是功能脚,1267脚接PLC的BCD码(输出Y点),即是把PLC内部的时钟数据寄存器用BCD的形式输出到Y点,可以做成动态扫描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输出点,我自己就无聊做了一个挂在我上班的地方,感觉还不错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兄弟,教我做一个行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BCD码在PLC中的应用-用数码管显示PLC内部的时钟,首先要确定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这样才能选择芯片,还有带锁存不带锁存的,是采用扫描的方式还是单个驱动,型号有很多啦,有CD45系列的,有74LS系列的,芯片功能是BCD-七段码,,总共有16个引脚,9-15脚接七段码,8,16接电源,3,4,5是功能脚,1267脚接PLC的BCD码(输出Y点),即是把PLC内部的时钟数据寄存器用BCD的形式输出到Y点,可以做成动态扫描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输出点,我自己就无聊做了一个挂在我上班的地方,感觉还不错

    你时钟很贵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CD码在PLC中的应用-用数码管显示PLC内部的时钟,首先要确定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这样才能选择芯片,还有带锁存不带锁存的,是采用扫描的方式还是单个驱动,型号有很多啦,有CD45系列的,有74LS系列的,芯片功能是BCD-七段码,,总共有16个引脚,9-15脚接七段码,8,16接电源,3,4,5是功能脚,1267脚接PLC的BCD码(输出Y点),即是把PLC内部的时钟数据寄存器用BCD的形式输出到Y点,可以做成动态扫描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输出点,我自己就无聊做了一个挂在我上班的地方,感觉还不错

    我也想高一个玩玩,同理BCD码也可以用在电梯的楼层显示上,用上兄弟所说的芯片即可。

网友L:
大家都说的太好了,把这个问题剖析的非常透彻。多来看看。
有收获。
好好学习

网友M:
BCD码8421是四最大是16二楼正解

网友N:
BCD码就是二  十进制码,用四位二进制表示十进制数的.也是常说的8421码.用8421码也能方便的进行10进制转二进制,二进制转十进制的,如:12转成二进制.想想12可由8421中的那几个数相加而成的.12可按8421顺序相加的到,       8    4     0     0        如有8421取1  没有取0   的到1100二进制及12       如9可分为.8    0     0     1        及1001       .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二进制转10进制一样的方法.如数字大于15时,按理推16  8   4  2   1     在大时  32     16    8      4      2       1        .        64    32   16   依次都行.比如28转二进制.28取16    8   4    2     1中的    16      8       4      0       0     及11100                比如100取  64     32        0         0       4        0         0           及1100100.此方法供参考,学习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