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把写好的程序写入TK6070iH内以及如何把触摸屏屏内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中?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脑安装对应的软件,这个官网有免费下载,本区置顶帖也有链接,用新版本软件。还要有通讯线。写入屏幕是下载,读取保存到电脑叫上载。

网友B:
i应该支持U盘上下载吧,比较好用。可支持以太网?如果有更好用了。

网友C:
客服400-888-0872

网友D:
做好画面先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触摸屏的画面上载到你电脑如果有反编译密码你也打不开,看不到画面滴。

网友D:
做好画面先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触摸屏的画面上载到你电脑如果有反编译密码你也打不开,看不到画面滴!

网友E(2012-07-05):
有人试过从威纶通mt6070ih 触摸屏上载程序到电脑吗

网友F:
济南精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44236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