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罗菲斯人机界面开机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2):
请教普罗菲斯人机界面开机白屏怎么回事

网友A:
下载程序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B:
白屏?是不是亮度和对比度没调整好..

楼主:
不是,开机触摸有,就是白屏

网友C:
刚修了一个37W2的,这种故障。是主板上一IC坏了,比较难修。液晶坏了也会是这种故障。

网友D(2011-09-24):
应該是亮度和对比度没设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