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07-22):
我们这有台设备,用的是MA-J2S-10A的放大器控制,程序其他都正常,经常下降到指定坐标后就上升不了,我对伺服刚刚接触,哪位大虾能说说几种原因

网友A:
经常下降到指定坐标后就上升不了
不是很明白?

QQ:84818626

楼主:
就是移动后回不了原点,但PLC里脉冲显示电机已复位,一般这种问题是线路问题但是检查线路没问题,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对这东西不了解

网友B:
估计还是程序的问题,自动让它复位了,方便的话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这设备做啦5-6年啦一直是这个程序,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说 伺服电机运转下降到一定的位置时不能自动反转在上升吗?

网友D:
楼主意思PLC里有脉冲计数显示,当电机不动?

网友E:
等高人指点

网友F: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伺服或电机问题的,外围感应器也有关系的。

网友G:
可能是限位开关坏了

网友H:
是不是程序里面监控,程序执行了,但实际MOTOR没有动作?可能SERVO 控制器坏了!

网友I:


网友J:
用什么场合,可能驱动轴变小了,如胶管。

网友K:
检查定位模块, 伺服也检查下, 原点回不来 你已经否认了程序问题,那就检查硬件。。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L:
我瞎猜输出线断了吧

网友M:
電機壽命到了,應該要更換新電機。
伺服電機的轉子是永久磁鐵,有壽命的。
Fred Lo

网友N:
伺服参数不对,接收脉冲指令形式不对

网友O:
没有报警代码的话,检查下机构看看!

网友P:
看 看 上下限开关,伺服驱动有没有显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