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新手不懂,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

网友A:
与外部通信的一个模块或者接口。

QQ:84818626

网友B:
485 可以是接口类型 也可以是通讯类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典型的串行通讯标准是RS232和RS485,它们定义了电压,阻抗等,但不对软件协议给予定义,区别于RS232, RS485的特性包括: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约1219米),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RS485编程   串口协议只是定义了传输的电压,阻抗等,编程方式和普通的串口编程一样

上面文字来自百度

楼主以后有事先百度,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你的,没有人收你的钱,网友也不是你的老师没有义务帮你的!先去百度一下再来问!ok!这是一种学习的方法!靠在论坛上问是没有结果的!
  • 下载积分:+1(大地) 热心助人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E:
    232 跟485  422  我都是看接头 的,  数针数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
    RS485,通讯方式
    还有RS232C,RS422,百度百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