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开机密码设置

楼主(2011-07-23):
1.威纶触摸屏如何设置开机密码?(触摸屏得电以后只有知道密码才能打开画面)
2.如何设置谋一页面的密码?

网友A:
通用做法是,屏上做个要求输入密码的界面,plc内比对密码即可,正确的话,切换到机器操作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