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结构化文本ST语言

楼主(2011-07-23):
PLC的ST语言能做上升沿和下降沿编程吗?
请大家各抒已见,讨论讨论!

网友A:
可以
把扫描周期的时间做成一个变量,
PS:想法而已,没有实验!

网友B:
你可以使用IF语句,也可以简单的使用逻辑语句来实现。

网友B:
上升沿信号:=输入信号 AND (NOT 最后状态信号);
下降沿信号:=最后状态信号 AND (NOT 输入信号);
最终状态信号:= 输入信号;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边沿检测指令,这也就是为什么边沿检测指令需要有一个全局变量存储状态的原因,当然,这仅仅在西门子中,在其他品牌的PLC中也如此,只不过这个状态保存变量的存储分配由系统完成,而非用户分配而已。
当然,使用IF语句也可以完成,不过步数多一点而已。
问题是,一般符合IEC规范的都提供了边沿检测功能块,自己编写浪费时间啊。
下载积分:+1(wahaha543) 好贴好贴!

楼主:
cvlsam兄的可行,我在CP1H试过。

网友C:
很少用Structured Text 语言。

网友D:
使用for next 做一次就好

网友E:
有点不明白结构化文本ST语言

网友F:
我刚学。。。。。我们可以交流。。。做起来不如梯形快。。

网友D:
如果寫工程數學用ST還是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