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PID设定值的问题具体如下
我设计了一个温差控制程序,有两个温度传感器探测一冰水池的送水温度和回水温度,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来控制其温差应在4.5-5.0之间,我想用温差(4.5-5.0)作为PID的变量PV,其值得范围按正常分析应很小例如为0.01-0.1之间的某一值,假设温控器的取值范围为0-100度那么PID的设定值我设为0.047(想设为4.7度),经PID运算后输出值应该是0.0-1.0之间还是0.00-0.1之间呢?这是关键问题假如输出值在0.00-0.1之间那么送到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数字应很小及输出频率很低,如果这样的话我能不能把0.00-0.1的实数乘以10后作为输出值来控制,

楼主:
怎么没人帮俺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帮俺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你连基本的机型都没有说。

S7-300的PID功能块的输出介于0.0~1.0 之间。你可以在对PID的输出进行转换,必须,FC106的线性转换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主的提醒俺用的是S7-200的可以吗?受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