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OMRON plc有谁知道OMRON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实例

楼主(2011-07-23):
有谁知道OMRON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实例

网友A:
简单呀
用两个点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B:
在步进卡设置,PLC要根据设置来写程序。可以设置为BOOL控制,也可以设置为CW、CCW控制

网友C:
在ACC/PLS2指令都可控制正反转

网友D:
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接线图与程序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2011-08-27):
能否给点详细的答案啊

网友F:
步进电机有正反转触发点,加脉冲信号,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功能。也可以用PLC的正反向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你按照说明书设定就可以。

网友G:
正是要学习的

网友H:
SPED/ACC指令可以设置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