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的正反转

楼主(2011-07-23):
要求 2S一个来回,全天工作,我现在初步是想用变频电机做,还不知道可行不,大家出来指点下阿,实在不行就只能用伺服了,那是最后的打算。

网友A:
用变频器应该不可行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我就不行。。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OM有一种专门的频繁正反启动的电机装备的,电机加控制器一套的,可以看看呀。

网友D:
行不行要看你具体的使用要求,这个不是一个2S切换就可以的。

网友E:
正反转时的电机负载情况这么样?
正反转切换时是否可以停顿一下?
这些没有说清楚,神仙也不知道该这么办?

楼主:
是用来往复拉压胶带的, 功率200W,切换时有停顿的时间。

网友F:
用变频器+变频电机木有问题!

网友G:
变频器可以,一般自动喷漆设备都是这样配置

网友H:
最好用伺服电机

网友I:
用伺服电机最好的

网友J:


网友K:
应该可以,类似场合我用过。

楼主:
如果用伺服是可以的,我就问有没除了伺服以外的解决方案

网友L:
用电机正反转模块可以解决问题,成本又低

网友M:
变频器是可以的,2S也不是很短时间,加中继就可以实现

QQ:84818626

网友N:
可以参数设置上下功夫

网友O:
電機頻繁正反轉不好,建議改用機構來做
Fred Lo

网友P:
只能用伺服吧!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Q:
试试汽缸可以不!

网友R:
用变频器和普通电机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最多把变频器增大一点容量.

网友S:
用步进便宜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踊跃了 决定用步进了 因为正方转行程要可调~

网友T(2011-09-08):
我前上个月有去广州搞过,他的时间可能要求还要长点,但也是要一天不停的做来回运动的,买了个调速电机,用不了多久就烧了, 所以用电机的还是用变频器来带动的一定不行.因为短时间内要让电机正反这样的转,发热量都会反电机烧了, 用步进和用伺服的贵,再说用步进的,效果力度可以能是不够的,考虑了一下,用气压的不好控制,我还要能调速,退快, 进要很慢,最后还是用油压的最合理的, 但就是多少会有油渍,用油的设备油肛,效果最好的,

网友U:
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V:
我打算用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