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输出点问题

楼主(2011-07-23):
公司有一台三菱plc有2组点坏了,一直通偶尔能正常不知有何办法解决。请问输入输出点坏了可以更换吗?换的话是一换一个整体还是单组的,谢谢。

网友A:
你把那个坏的点的线改在空点上面,把程序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可以换,只用换坏的一组就行。用空余的点的话,改改输出点和程序也是很快的。另一方面,再检查一下电路的设计,是不是负载太大?
朝花夕拾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D:
第一, 换空余点。
第二, 维修, 也就是换相关继电器
第三, 直接换。 等于白说。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1:将坏的输出点在程序里改为空余的输出点上。
2:拆开PLC将损坏的输出继电器换掉。
3:整体更换PLC(不计较价钱的情况下)
注意检查损坏的输出点的负载性质及电流是不是已经超过允许电流。

网友F:
1程序加以改动,把剩余的点用上。2有电子基础应该可以修好。不过里面都是贴边的必须要焊技很好,你的那个MT还是M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