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我是一名很普通的电工,初中毕业,全是自学,在维修设备时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又是小公司,而且是我一人做维修。我在找资料的情况下进了工控人家园,在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要感谢朋友们。这里我有遇见一个问题,所以又得向朋友们请教。我前俩天买了一根OMRON-PLC型号CPMIA的编程电缆,安装好都正常,但是电缆从电脑上面拔下在连接就不行了。我把电缆换电脑另一个接口,(USB)重新驱动,又可以使用,拔下在连接又不行?是不能与PLC连接。
还请问,我把程序读出来,修改了一点,是离线修改,再把修改的程序写入PLC怎么不行?软件是CX-P9.3
向朋友学习

网友A:
不用怕问题,只能面对问题。问题呢?

楼主:
1楼朋友,我是刚才没写完,点错就发出来了,不好意思
向朋友学习

网友B:
你能说明白点吗?我不知道是怎么不行,是写不进PLC还是写进不能运行?

楼主:
3楼朋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好像只能用一次一样,拔下马上在连接就不行了。第2个问题是编程电缆在与PLC连接好后,可以读出程序,在线可以编辑,监视。但是离线修改后不能下载到PLC,谢谢。
向朋友学习

网友B:
可能通信的波特率或是COM没设置对 啊?你可以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在帖子上不知发了N遍了,USB-CIF02的水货线缆就是这样不稳定,自己做一条串口的线缆就解决了,关键是你的电脑有没有串口?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电脑的串口设置!

楼主:
    我先都连接好的,是能读程序的,应是设置好的,是拔下马上在连接就不行
    向朋友学习

网友D:
    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看到那里有com(串口)号的!再在你的软件上选中相应的COM号!在编程的时候不要打开其他的工控软件,比如触摸屏的,有的时候会占用串口的!最后,cpm型plc己经out了,cp1e现在白菜价了,可以换了。他是有usb编程的,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呵呵,USB-CIF02其实他就是在里面弄了个USB转232的芯片,相当于你不用买USB转232线了我用过USB-SC-09的,还可以,只是这个东西对你的USB口的没个口都要装驱动,并且串口号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按照9楼的做法去做,还有连接不上的话,尝试该下编程软件那的设置的数据位和停止位具体多少我忘记了,可能是7,1 只要这些都对问题就不太大了,另外OMRON的外设口好象很敏感的,用232口就好多了,232口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作为维修人员,我建议你在线修改,或者上载时候把所有设置全部上载,要不你可能出现操作错误,导致停机,说句你不爱听的,因为你操作软件以及对他的设置不是特别熟悉。个人观点。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这个与PC机系统;安装环境;驱动有关,倒是与编程线关系小一点。
有条件做一个比较,问题应该可以确定的。

网友F:
从楼主修改帖子以后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你的通讯线的原因,应该是质量很差的山寨通讯线的原因。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G:
如果是CPM1A的PLC那就自己做一条电缆就可以了,40快买一个USB转232的通讯转换器就行了。

网友H:
我用三菱也碰到过象第二个问题的问题,在线读取修改写入都没问题,如把读取出来的程序保存下来离线修改则不能变换,也就不能保存修改的内容了,如果再新建工程,把那些内容复制下来程序的步数可能会比原程序少几步,也可以重新修改,为什么?

网友I:
一般情况下要拔下通讯电缆时,都要关闭监控模式。如果电脑不好的话,在线监控模式下拔掉通讯电缆时,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只要重启一下电脑就又可以连接上了。

楼主:
谢谢,朋友,师傅们的回帖。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买的电缆质量差,我在淘宝网上买的,已解决。
向朋友学习

网友J:
淘宝网上买的电缆 几十块钱,我们办公室同事买了一根,我用了一次,以后都不能使用了,整了半天COM设置,重启电脑PLC都试过就是不行,我还没给他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