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PLC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1-07-23):
请问各位:
三菱PLC做N;N网络,有4个从站,用485BD板,RS485通讯电缆必需要指定的电缆吗?(三菱通讯手册里有指定厂家及型号)
还是只要是屏蔽电缆就可以呢?

网友A:
要是用远程I/O的话 他有个距离 的 一般都需要屏弊的线
要是很近的话
没有必要
用我们的网线就可以拉

楼主:
谢谢!大概要30多米吧!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要30多米吧!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真不好说,还要看现场环境。
有时设备用的好好的,挪个地方就出问题了……

网友C:
RS485一般只能做1:N,不能做N:N。參考了
Fred Lo

网友D:
RS485做NN通信最大连接数量为8,1:N最大16台。两种可以做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