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请教各位大侠,我才接触富士触摸屏,由于公司机台需要增加一个报警显示,我就在message裡增加顯示內容,在PLC裡寫報警程序。可是在實際中機台可以報警但是人機不顯示故障信息,請教各位富士觸摸屏還需要在哪裡設定異常訊息嗎

网友A:
你一条报警信息都没有显示?

那似乎不太可能喔。

不过从你的贴图中显示的应该使用内部变量予以触发,不清楚你在Message组件的设定中是否已经指定了你实际通讯设备的地址。

所以你应该检查Message的主设定中的内存设定地址。

附件中为使用Message组件做报警的例子,你可以按Alarm1或者Alarm2来触发报警,从而在Message中会显示不同的信息,通讯对象为三菱的FX2N。

到现在还在使用早期的UG00S软件,而不是用更简单易懂的V-SFT V5的用户,值得交流一下。

如果你觉得论坛交流不够方便,你可以加入群:50303928 富士FA产品交流群进行交流。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其它的报警都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我加的报警不能显示。PLC报警地址从M700开始。同时我也不太清楚Message的主设定中的内存设定地址在哪里设定。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不可能为你去安装UG00S-CWV3的软件,我使用V-SFT V5的版本。

请右击你的Message组件,然后选择详细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