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朵白云月渐盈

楼主(2011-07-23):
说明书上是这样的:
1、 打开电脑主机,插入驱动程序光盘。
2、 将USB-SC-09电缆插入电脑的USB接口,Windows将检测到设备并运行添加新硬件向导帮助你设置新设备,并单击下一步继续。
如果Windows没有提示找到新硬件,那么在设备管理器的硬件列表中,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选择带问号的USB设备,单击鼠标右键并运行更新驱动程序。
3、 Windows将检测到安装信息,并出现如下没有通过Windows徽标测试的信息框,单击“仍然继续”。
4、 继续安装,让Windows拷贝驱动程序文件到你的硬盘。
5、 当Windows显示完成找到新硬件向导,单击“完成”结束安装。
6、 安装完成后,请确认在Windows的“开始\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菜单的\“端口(COM和LPT)”\展开条目中出现“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COMx)”,这个COMx就是USB编程电缆使用的COM口号,该端口号与电脑有关,一般为COM3或COM4,以后每次使用只要插入编程电缆就会出现该COM口,你只需在编程软件或通信软件等应用软件中选中该COM口号即可通信。
       第六步上的那个com端口我电脑上没有啊?什么原因啊?                             我想应该是安装不正确导致的吧,
几朵白云月渐盈

楼主:
下面一张是没端口设置的,和一张安装正确的

网友A(2011-11-11):
麻烦各位前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B:
你需要插上驱动线,或者与PLC连接起来,这样端口号就会出来的。

网友A:
谢谢前辈答疑,我试试看。

网友A:
你是说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我台式机上显示有com端口,我的笔记本上就没有com端口显示出来,我先试试看吧。还是要谢谢前辈。

网友A:
按前辈的指导,端口已顺利设置。最近忙,才回复前辈,不好意思。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