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我做电工有些年了,从维修工到现在非标设备的电路设计、编程。比较熟悉PLC、变频伺服等。
现在有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做数控磨、车、铣等机床的厂做电气工程师,据那边的经理介绍,要会对数控核心设备选型然后根据要求进行二次开发等等。经理看过我的简历说有电气基础、经验,不难上手。

但我以前没接触过CNC设备,对这方面比较陌生,胸无成竹。我现在连有哪些核心设备、常用有哪些型号都不知道。只知道贵的好的有西门子、发那科、三菱、华中数控等品牌而已。我相信选型除了性能好还要考虑成本,就像一个小设备用FX1N的PLC,不需要用到S7-400一样,但我现在对此一点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要怎样对核心设备进行二次开发。
请问各位我需要学习数控哪方面的知识呢?有什么资料和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机会接触,没有机会学习

网友B:
我地你们经理所说的二次开发是这样理解的:
1,一台数控车床人工上料后,它自动车完出料停机,人工取料,再放新料自动运行。
2,二次开发一台送料机械手,取代人工。
很显然,你不需要对数控设备太多专业的了解,你想要了解也来不及,建议你从设备的工艺流程着手,比如你新做的送料机械手和数控机床的联机信号?有哪些联机信号?急停?安全门?自动运行信号?暂停信号?手动信号?报警停机信号?

楼主:
大侠们今天休息了吗。
我现在连有什么常见数控设备牌子、型号,各型号有什么特点、不同都不知道呢。

网友C:
不懂呀。。。来学习学习

网友D:
我也想进入数控机床行业,也了解了一些,2楼所讲的这些只是简单的开发,初级还行,真正要深入了解数控的话,还要了解数控内部系统与内部PLC的地址对应(比如M代码怎么控制PLC输出点启动冷却泵)数据处理,画面编制开发,伺服参数设置,等等,数控系统是涵盖了PLC HMI 伺服,C语言,等的所有自动化精华,相当于行母,要对很多东西都要熟悉的,当然工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但工艺只能你以后慢慢积累了。PLC只是简单的一个逻辑控制,刚进去的话,会压力很大的,做上半年你就找到感觉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数控系统,如果不需要写系统的程序直接使用M功能即可,如果需要写系统的plc程序那就需要系统厂家提供资料和软件。

网友F:
“M”功能(指令)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特殊功能块,由NC程序任意调用。简单地讲买一个系统相当于买了一台电脑,应用软件需要自己安装。比如安装了CAD后,图纸需要你自己去画的。现在这方面资料确实很少,就是有一点资料开始的时候也很难看懂。但是只要你往这方面去做了,相信会掌握着方面技能的。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的基础现在该看哪类型的书和资料呢?有什么书名或资料下载地址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G:
没有见过 学习学习 谢了

网友H:
CNC跟运动系统有关 你可以偏向运动方向学习

网友I:
看来有大把知识要学啊

楼主:
或者我说数控设备含盖太广了,应该说是CNC单元?

网友J:
你可以先做个小型数控刻字机学习学习

网友K:
CNC主控单元都带有标准的PMC控制程序,(注:在CNC中,PLC一般不叫PLC,而是叫PMC,实际上也是梯形图程序),标准控制程序具最基本的输入输出功能,比如机床的启动,停机,急停,各轴的正反向操作,刀架的运行操作等。也就是说,如果单就一台常规机床的运行控制而言,你可以不更改任何地方,仅仅使用标准程序就可以完成机床所有功能。但是,如果你公司的机床需要增加特色功能或者是新功能,那么,你就得在标准程序的基础上增加特色功能所需的控制程序----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