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之前的设备写程序点数比较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机器在运行过程出现故障的自解除功能。例如真空吸嘴吸取物品失败的现象。就要做一个按钮实现做恢复动作。
这个感觉弄起来有些难度,使用的是松下的PLC,不知道用什么编写方法好。例如使用步进 SSTP STPL 或者MC MCE 之类的指令如何还用其他的方法吗?有程序示例更好。

用步进做故障恢复个人觉得比较麻烦。用主控微分不起作用的问题。

想来想去还是打算用主控指令,不知道能否同时使用两个独立的主控指令。也就是说MC0 MCE0之间程序在运行的同时,下面跟着用MC1 MCE1 程序,两个主控程序同时运行,能否不?

网友A:
松下没用过,请看先关手册;
三菱的主控指令不限次数,嵌套使用时最多8级。
松下手册没有说明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楼主:
    用步进的话重走发生问题一步回不去,想来想去还是用主控,至少怎么处理故障。我打算使用各个主控代表每一

    步,运行到那一步写入固定 的值。每个主控串个长开按钮不知行否。

网友B:
    松下的mc mce 和三菱的一样。可以多次使用。
  •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楼主:
    你们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手头下还没有PLC,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写两个独立的主控程序,也就是说

    条件一MC0
    ……………………
    ……………………
    ……………………
    ^^^^^^^^^MCE0

    条件二MC1
    ……………………
    ……………………
    ……………………
    ^^^^^^^^^MCE1

    条件一和条件二同时通。能否行通?仿真看不出来

网友C:
    没问题。
  •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网友D:
    你个傻逼,可以的!!好像你说的问题很难于让人理解一样!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