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7200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求s7200几个问题
1 同一个程序里可以同时有IEC和SIMATIC格式的指令吗?比如两种形式下的计数器 在程序里应该怎么写啊 又怎么区分?
2在cpu执行子程序或中断程序时恰好主程序里有一外部输入信号 这时程序是不是不扫描这个信号 将其忽落啊 ?对主程序的输出有影响吗?
回复此贴

网友A:
1、要么IEC,要么Simatic
2、除中断外,仅在程序扫描结束或者下一个扫描周期前进行输入输出的更新。

楼主:
如果用IEC 那怎么设置为这个方式写程序
回复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