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工作压力范围0-60MPa,要求质量要好,工作稳定可靠。大家给我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么高的气压啊?最常见的是最高0.8Mpa的,60MPa可能是非标产品,需要定做,你可以打电话问下FESTO公司,日本SMC公司,或者日本CKD公司能否能做这种电磁阀,这三家的气动元件质量比较可靠!

楼主:
不是气压,是液体的压力。这个液体是通过高压泵加压的。正常的工作压力在10MPa左右,如果管道堵塞,压力就会很快上升,所以要选择留有很大余量的高压电磁阀。

网友B:
那你就把液压泵的卸载压力控制在12MP就可以了撒,20MP以内电磁阀是容易买到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电液换压阀体积就大多了,你可以在液压专卖店打听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
高压水切割的比这高得多,问问福禄或者上海科美腾,不过价格也要你命。流量不会很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只能用先导组合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的工作压力在10MPa左右,如果管道堵塞,压力就会很快上升,所以要选择留有很大余量的高压电磁阀。

加一个溢流阀不就不怕管道堵塞了,压力就不会有那么高了,那里要用到60MPa的电磁阀嘛

网友F:
我这用得比较多,油研、不二越、丰兴,但多数是AC110V的

网友G:
在液压系统一般都是几十兆帕压力,而都是直动阀,至于压力可以看 说明 书

网友H:
同意三楼六楼的意见,你的系统压力本来就不需要很高,那就在泵的出口处加上一个溢流阀当作安全阀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气压,是液体的压力。这个液体是通过高压泵加压的。正常的工作压力在10MPa左右,如果管道堵塞,压力就会很快上升,所以要选择留有很大余量的高压电磁阀。

你的液压系统不装溢流阀吗?
QQ:532904130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气压,是液体的压力。这个液体是通过高压泵加压的。正常的工作压力在10MPa左右,如果管道堵塞,压力就会很快上升,所以要选择留有很大余量的高压电磁阀。

你们没有装溢流阀?不装溢流阀你们不怕爆管啊,爆管的威力我可见识过的,以前我在做一台机器时液压机没装溢流阀液压缸的管接错了我当时开机几分钟后“嘭”的一声管爆了把旁边的人都爆了一身油还把坐在办公室的老总给吓出来了。

楼主:
高压泵上本来有一个泄压阀,为了保险起见,我想再装个高压电磁阀,动作压力我在触摸屏上设置,当超过设定值,高压电磁阀就动作泄压。

网友K:
还以为是高电压呢。

网友L:
高压是多少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