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3):
请问各大侠,CQMIH这个型号的PLC。大家都在说解密,可小弟我搞了好久都不知这个型号是如何加密的,比如CP1H的有读密码保护,可这个没有呀,让大家见笑了。
是不是还得自己写一段程序来加密呀?

网友A:
LD AR1001
FUN49
#1234
1234就是密码,保护整个程序
LD AR1002
FUN49
#1234
1234是密码,插在程序中间,保护后面的程序

楼主:
楼上真是高手,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 AR1001
FUN49
#1234

用CPM1A测试不能保护,解密后一样可以顺利上载程序。

网友A:
解密后肯定可以上传程序啊

网友A: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加密后还能读取程序,要么是你自己搞错了,要么就是这个功能你不知道怎么用,加密程序下载后PLC断电或者编程软件在线,点击CX-P的加密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加密后还能读取程序,要么是你自己搞错了,要么就是这个功能你不知道怎么用,加密程序下载后PLC断电或者编程软件在线,点击CX-P的加密按钮

解密后可以看见全部程序,加在中间的密码好像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我的操作是这样的,写好加密程序后在下载的时候选择 程序+设置下载后在再点击加密按钮。关掉软件重新启动点击读取,显示有读保护。用解密软件解出密码,输入密码可上载并看见全部程序。不知道我的操作对否?请王工指点。

网友A:
操作正确,这两种加密好像只能使用其中一种,但没有关于这个指令的详细介绍,不确定,我以前也想两种加密都是用,但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