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怎么让plc一直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不停的转,我只控制方向

楼主(2011-07-24):
要用什么指令?三菱的plc ,另外我要电机停止是把方向信号断开就可以了还是要程序中把发送脉冲的中断才可以?

网友A:
方向信号要在脉冲信号之前加入至少几毫秒,你电机不停换向,好象只能用正反向脉冲,脉冲加方向估计不行。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没人试用过吗

网友B:
没有试过。

网友C:
停止时最好是让脉冲指令失效。再驱动脉冲指定停止标志位。。。

网友D(2011-08-26):
用速度模式.
zsh340

网友E:
三菱PLC的第57条指令PLSY里面有讲解,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S2将该值指定为0时,则对产生的脉冲不受限制”
指令格式:PLSY S1 S2 D
S1:运行频率
S2:运行的脉冲量
D:脉冲输出
通过以上不晓得你看懂了没有?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热心助人

楼主:
用plsf就可以了
zsh340

网友E:
但是在运行中变更方向是不能。必须停止指令后再能变更方向!

网友F:
也是哈,这个不好弄

网友G:
简单,PLSR D0 K0 Y0

网友H:
没试用过。

网友I:
脉冲数值设0
工业自动化交流

网友J:
PLSR D0 K0 Y0

网友K:
什么结果了??

网友L:
不能这样做 要停下来换向

网友M:
先发脉冲停止指令 同时清零脉冲

网友N:
用PLS指令

网友O:
不能这样做 要停下来换向,同时清零脉冲,不然要出问题的,小心小心!!!!!!!!!!!!!!!!!!!!!!!!

网友P(2011-09-30):
呵呵,楼主,须知,电机反转需要先停止或者减速。
而要PLC不间断发脉冲容易,只要脉冲数设置为0即可。

网友Q:
用过。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R:
6楼说的可靠么?试试。

网友R:
6楼说的可靠么?我要试试。

网友S(2011-11-07):
请各位大师!写一个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步进驱动是两相8线 (四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