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4):
接线图.rar (4 K) 下载次数:37    接线图.rar (4 K) 下载次数:37 接线图.rar (4 K) 下载次数:37   我用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电机是星接的,想改为单相交流电机用,如图所示,图在压缩包里,电容我用的是普通风扇用的运行电容,为4.75uf,220v,加的单相电压为AC220v,可接上去,电机根本就不转,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接线错误?or是我的电容用错了?or是我加的电压不对?请大大们指导,谢谢!

网友A:
电容容量不够大

网友B:
电容,太小了, 换大的试一下,但电机的转力也是比三相的、差很多的

网友C:
1.5KW电机电容容量要20UF方可呀

网友D:
不建议楼主这样使用,这样会烧毁电动机,建议用220V变频器,将电机接成△型。

网友E:
电容用到2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