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控制步进走方向和量,

楼主(2011-07-24):
每次循环几次就会出错, 写的是用三菱的PLC 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和转多少量. 小弟QQ 673847508 谢谢啊!!
描述:程序

网友A:
建议看看手册这是加减乘除运算程序 plsy是脉冲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现在程序用事可以用,可就是循环使用就会出错。。。。

楼主:
难道要悲剧???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
你用的是FX-2N?步进电机?需要定位控制?
估计是丢步了。

楼主:
是 FX2N MT 和控步进。 我循环控制是设置走量是回出错,还请各位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