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1-07-24):
下图中我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一 明明传送是5,怎么结果是15。二 M1接通时,怎么Y0-Y3不能全部复位。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首先,K1Y000为什么是15,是这样的,当你的M0上升沿接通时M0触电也接通,所以将Y000到Y003全置ON,所以就相当于是1111所以等于15,。。第二不能复位是因为程序中是置位优先所以如果M0一直接通的状态要复位就不可能的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试过可以复位。

网友D:
一楼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OK的;第二个问题中,应该是复位优先,可以复位掉的。不知道楼主是用仿真测试还是PLC实机测试的?

楼主:
是仿真测试

网友E:
实机测试,无法复位

网友E:
我用PLC测试。连好后。只有y0亮。当接通x0时y0不亮。以后y1开始依次亮到y3(.Y2亮,Y1灭。Y3亮,y2灭)此后y0一直亮,Y1,Y2,Y3继续依次亮。。x1无法复位。。怎么回事?

网友F:
一般都避免这样设计,
1) 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会发生肉眼上的误会
2) 不同 PLC 会有不同的结果 (请参考手册)
本人主张启动与停止应互相自锁,即该启动就不要停止,该停止就不要启动;
不然还真难分辨究竟是结果还是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