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前的的GT3文件打不开了,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7-24):
电脑硬盘太乱,想重新整理一下,于是卸掉了GT3,可是重装后,原来可以打开的GT3文件,现在怎么也打不开了,怎么办?

网友A:
是不是环境没装?

网友B:
的确难解,
这是因为 3 个设定文件路径已不符,
从新改回原来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C:
GT3是认路径的,要小心存放,不然是读不出来的

QQ:84818626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因为我把存放路径中的文件夹给删掉了,其实我是想删掉整个内容的,但是打开GT程序的时候,选择打开还会看到那个文件,点打开,就出现了你这个提示~ 我的总结就是,你可能把什么东西给删掉了

网友E:
少了workspacelist这个文件,复制的时候要一起复制,一起拷贝的,少了就打不开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办,就装GT2,再装GT3时发现可行了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F:
只要保存的时候创建压缩文件即可!这样就跟旧版本保存文件后只有一个文件一样!具体操作:点击工程下拉菜单后点击压缩文件的操作然后点击创建压缩文件,后面操作就根据自己要求保存即可

网友G(2011-09-27):
为什么Windows 7 32位寽系统能打开程序但不能保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