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不能输入ADD D0 D2 D4

楼主(2011-07-24):
三菱Q系列PLC怎么不能输入ADD D0 D2 D4 SUBD3 D5 D6 MUL D10 D11 D12 DIV D13 D14 D15
请高手指教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指令换了,直接用符号。见下图:

网友B: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一楼正解。、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哦 ,谢谢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直接用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