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触摸屏GT1575-VTBA和GT1575-VNBA的区别?

楼主(2011-07-24):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触摸屏GT1575-VTBA和GT1575-VNBA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主要是液晶屏的区别 TBA的好一些 NBA的差一些 但价格差了近一倍
谢谢站长的解答。

楼主:
谢谢站长的解答。

网友B:
一个TFT 一个是 STN

QQ:84818626

网友C:
多看说明书,书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