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4):
请教:在0-100秒的时段中随机选择一个时间执行某个动作,,用欧姆龙PLC如何编程?劳驾给出一个实例。

网友A:
特定时间就可以做到,随即东西,你可以吗?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PLC不像C,VB,有随机函数

网友C:
TKON启动任务, SPED设定1s脉冲输出并用高速计数器计数,使用INI停止脉冲输出并开始与高速计数器比较表的比较,比较表可以设成区域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执行相应动作。。。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有人能给出一个实例梯形图吗?可不限欧姆龙PLC 。比如从某个输入端置高开始计时,在100秒内能够随机触发一个输出端。(随机的含义是,可能在0.1秒时就触发输出,也可能在50秒时触发,还可能在90.2秒时才触发。可以0.1秒做最少时基。)

网友C:
这个程序我自己搞得,可以在0.01闭合后100s内随机时刻产生中断,精度在0.01s
附件: 随机数程序.rar (5 K) 下载次数:24

楼主:
尽管我还是没整得太明白,但谢谢楼上的dafeng1794 !

网友C:
加条注释,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PLC系统设置的时间单位是10ms”是什么含义?在哪里设置?如何设置?++(590)指令本身似乎没有按每步10ms递增这个功能啊?还有,程序第二行,在W100.00复位以后,++(590)指令能保存即时计数值供中断调用吗?如果是一直保存,那么如何清零复位供下次重新计数?

网友C:
设置--时序--定时中断间隔  有10ms 1ms 0.1ms 三个选择

网友C:
h100中的数据可以保存,另外主程序执行中h100中的数是不断循环的(0~9999),对于此程序只需要产生随机数所以我认为对它复位意义不大,关于中断屏蔽指令@MSKS操作数自己查手册吧,我试验了可以调用,就是之前提供下载的程序中就包含中断程序(每中断一次CIO100加1),自己运行下;另外就是要提到一点,当H100=0000时,中断被屏蔽,所以在之前应加两条判断语句:当H100=0000时,将其置为0001,此程序就比较完善了,这个应该很简单自己做吧
++(590)指令本身每周期都要执行一次,每次加1.和10ms没关系。自己运行在监控模式下验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