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打不着?

楼主(2011-07-24):
我的热水器这个月很难打着,不知什么原因?(煤气和电池都有,开的时候里面也有火花),又查不到原因,扔了又浪费。
重在积累!

网友A:
有火花,说明高压发生器部分基本正常。问题是你的点火棒与燃烧器的距离或者点火棒绝缘下降所致。

网友B:
是不是水压不够煤气没打开,还要检查煤气电磁阀是否动作了。

网友C:
我怀疑你在说洗澡用的热水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如里果没听到电磁阀响的话,把电磁阀拆下来阀心里面加点油

网友E:
水压或阀的问题,

网友F:
拆开机壳,用纸巾或干布,擦一下放电针试一下。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情况,后来更换煤气减压阀就好了。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