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Q系列SFC编程提示 出错:步号与转移顺序不一样,求助·····

楼主(2011-07-24):
程序如图所示:
程序图
感激不尽!!

网友A:
并联转移那里出错,并联步 5 9 合并前要加空转移。

QQ:84818626

网友B:
S1下面分支为S4、(S2+S3)。
S4、(S2+S3)为选择性分支,在每个选择性分支上面加个条件就好了。
你看下书上是不是这样写的,选择性分支都要有条件才能选择啊。

网友A:
看看错误步是 5 和 9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