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这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1-07-24):
计数器X0输入,对X0进行计数,当计数达到10时,Y0通,然后进行减数,减到5时,Y0不通。

网友A:
LDP X0
OUT C0 K15
LD= C0 K10
SET Y0
LD= C0 K15
RST Y0
RST C0

网友B:
一楼写的那个程序应该达不到楼主的要求吧?
楼主试试用二进制加1,二进制减1的那两条指令。不用计数器、记得触发时用脉冲喽。
如;
LDP X0
ANI Y0
INC D0
LD= D0 K10 SET Y0
LDP X0
AND Y0
DEC D0
LD= D0 K5
RST Y0
还有很很多的方法,这个简易电路的不足就是,当D0减至5时没不能往下减了,还可能改进下,楼主再动动脑筋!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优秀回帖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FX2N的有2进制加1和减1指令吗好象没有啊

楼主:
谢谢啦我试了下你我的可以实现

网友C:
3楼说得对。

网友D:
4 楼应该好好去看看书啊。。 大学生教材中就有、、

网友E:
X上升沿 M0不通 INC D0
比较D0 与10,D0大于10就接通Y0,然后SET M0 ,
M0 DEC D0
比较D0 与5,D0小于5就灭Y0,然后RST M0
楼主,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