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电流控制设置不起做用为什么?

楼主(2011-07-24):
请教各位工控师傅,我厂一台欧陆590+直流调速器设置为电流控制的,工作一直正常,停机一天后开机励磁电压升到360V左右(额定220V),电流升到30A左右(额定12.9A)。后改成电压控制,电压调到45%后励磁电压降到180V左右,电流降到10A左右,可正常工作。电机检查过,绝缘摇过没问题,风机也正常。

网友A:
一切正常就好了。
是不是停机前有动过里面的参数,本来就是电压控制
好好学习

网友B:
没接触过。

网友C:
调后保存一下参数

网友D:
再调回电流控制实验一下,如电压控制能使用就继续

网友E:
我一般也都用电压控制 电流控制不那么好

网友E:
我也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些时候恢复一下出厂 再调较过就行啦 我遇到过几次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 也都这样莫名其妙的搞好啦 事后也没发现哪里坏了情况 软件的问题有时确实有点难说

网友E:
最重要的是你把它搞定了 这比什么都好

网友E:
至于为什么 有些时候还真不好说

网友E:
你的电机历磁没被烧掉 你就应偷笑啦

网友F:
可从新校准电流设置,确认是否正确;同时在断电情况下测试电机阻值等,按额定值精略计算I,看是否相差无几。

网友G(2012-06-04):
那肯定是参数被修改了,原来就是电压控制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如果真的和你说的一样的话,主板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有没有看一下设定的电流对不对,是不是数据不对了引起的。

网友I:
电流控制不器作用 应该是你电流反馈信号有断的地方了

网友J:
把590初始化;重新设置看看;负载接一个灯泡;

网友K:
热敏电阻有没有检测下

网友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