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FX2N以前系列的PLC能与变频器通信吗?

楼主(2011-07-24):
我看三菱的说明书是FX2N以前系列的PLC不能与变频器通信,可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用1S、1N与变频器通信的程序,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以!说明书的意思是FX2N以上版本有专门用于自家变频器的通信指令,直接调用即可与变频器通信!FX2N以下版本不支持这些指令,但是可以根据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使用串行通信RS指令与变频器或其他第三方设备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