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CPU 和Q00UCPU 的区别

楼主(2011-07-25):
以前老是用QOO的PLC,最近见了一台Q00U的,那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只是多了一个USB接口吗?

网友A:
软元件容量增加,和Q02H一样大了,程序容量增加到10K步,支持多个程序文件了(最大32个),
CPU速度加快。

网友B:
Q系列带U的CPU,是新一代的QnU产品。
属于iQ模式产品,最近不是都在搞低碳环保节能么,三菱搞了一个可视化节能,个人感觉完全是跟风。
于是推出来一系列产品,都是这个iQ系列,其实包括多种自动化产品。有一系就是这个QnU的CPU,使用方面和以前的差不多,也是配原来的基板,模块,电源。
有几种价格上实惠一些,速度上好点,内存容量多点,Q00CPU只有8K,Q00UCPU有10K。

网友C(2011-09-08):
